晃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0):
晃电,电力系统载运行过程中,由于雷击,对地短路、故障重合闸、备电自投、企业外部、内部的电网故障、大型设备启动等原因,所造成的电网故障,电源电压暂时跌落或者消失,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般是几秒以内),电源电压又恢复正常的现象成为”晃电。晃电在短短的数秒钟,对连续、生产中要求大量设备在工艺流程上不允许电动机跳闸停机的企业事灾难性的,对企业来讲事灾难的机秒钟。
基于这些问题的发生,如何来避免和解决?

网友A:
好像有种防晃电接触器,我未使用过。

网友B:
防止晃电接触器工作原理

在控制电压突然跌落到非正常工作电压时,欠压信号传输到永磁的控制电路中,控制系统对信号立即做出分析,是需要延时还是常规工作。需要延时来事故发生时,接触器在设定的延时时间内处于保持状态,超过设定的延时时间接触器立刻断开。在正常的工作电压情况下,永磁接触器的动作特性与常规动作特性相同。

永磁接触器解决晃电灾害的措施

永磁式延时接触器替代传统电磁接触器。通过对已有永磁接触器的控制模块进行改进,增加相关逻辑分析电路,实现延时释放,释放时间可根据现场要求任意设定。

针对电网失压现象(网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我公司可定制生产智能型电压跌落延时永磁式接触器,电压值和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例如:电压突然跌落至额定电压的40%或25%时,延时3S释放。

针对失电现象(电压突然跌落至零),我公司可定制生产断电延时永磁接触器,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延时时间设定为0.1ms—10000ms(任意选择),±误差0.5%

永磁延时接触器的优势

① 安全可靠性强。永磁式接触器解决“晃电”的技术方案是在产品自身完成的,不增设任何配件、插件等繁琐的控制装置,减少了控制电路中的故障点,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②更换成本低。永磁延时接触器,是在原有接触器的控制模块中设置逻辑分析电路达到有效防止“晃电”现象的,没有改变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尺寸。所以,客户不需要增加其它电气设备或更改安装方式。

③品质卓越,性价比高。永磁式接触器的生产质量标准严格符合国际IEC标准,在寿命保证100万次以上的基础上节电率达98%以上,动作速度快且无噪音。所以,不但保证了客户的生产的安全无忧运行,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益。

分类

防晃电接触器:防晃电接触器又分为两种,A:防晃电可调接触器 B:防晃 电固定延时接触器。

防晃电接触器原理与永磁接触器完全相同,是永磁接触器产 品的衍生品。由上述的永磁接触器原理中,永磁接触器是通过电子模块来控制永 磁机构,所以防晃电产品是根据现场的需要,加装了时间调节装置来控制电子模 块,达到延时释放的功能。

A:防晃电可调型接触器 该接触器为外置一个控制盒与永磁接触器相连, 用户可根据现场的时间需要随意调节控制盒上的时间刻度,由此达到防晃电的效 果。此类产品最佳优点是:时间可根据现场需要任意调节;当晃电来时,接触 3 器打开延时释放的功能抵御晃电,而正常开停机时,接触器不延时,能保证正 常生产需要。

B:防晃电固定延时接触器 该接触器为永磁式接触器外形完全一样,就是通 过内置在控制板上的元件来设定延时脱扣的时间。该产品的优点是:尺寸完全等 同于普通接触器。缺点:时间不可调节,一旦估计不足会出现订货失误造成损失。

网友C(2013-09-04):
这帖子好像(东方)有发过。你可以去他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