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源功率问题

楼主(2013-07-20):
向各位师傅请教。三相电源 A相电流150A  B相电流125A   C相电流125A 能得出设备的总功率及每小时耗电度数吗。

网友A:
不能。没有功率因数。

网友B:
没功率因素还真没法算出有功功率哦,三相还不平衡,算法更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功率因素还真没法算出有功功率哦,三相还不平衡,算法更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功率因素还...

网友E:
偶觉得设备总功率算不出,需要功率因数,但用电度数应该能得到。

楼主:
师傅负载是纯电阻8个电热管三个接成三角形一个接在L1 L2上另一组三个接成三角形一个接在L2 L3上。电度数是多少呀?怎么算求解。

网友F:
220*(150+125+125)

简单估算可直接参照加热管功率和。

网友G:
  回6楼:

   1、如果8个电热管皆为380V工作电压,且功率相同(即参数一样),而三相电电压平衡的条件下,则8个电热管的总功率=8×单个管的额定功率。

   2、如三相电测的电流分别为: A相电流150A  B相电流125A   C相电流125A,则可计算:

    再实测AB、BC、CA间的实际线电压值,如实测值:Uab=380V   Ubc=360V   Uca=380V

 对于纯电阻负载,其三相总功率为:

    P=Uab*Iab+Ubc*Ibc+Uca*Ica=380×238+360×216+380×238=258.6 KW

  每小时耗电度数为:238.6×1=258.6 KWH (千瓦小时)

网友H:
谢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解答的那么详细。但是俺还是有疑问。Iab   Ibc  Ica真的有这么大的电流吗?如果8个电热管皆为380V工作电压,且功率相同(即参数一样),而三相电电压平衡的条件下,则8个电热管的总功率=8×单个管的额定功率。假设电热管每个10KW共8个总共80KW.在三相不平衡条件下。80KW的总功率会增大吗?实际电路是负载是纯电阻8个电热管4个一组分成2组。第一组三个接成一组三角形一个接在L1 L2上另一组三个接成三角形一个接在L2 L3上。2组三角形并联接在L1  L2  L3上。三相电源 A相电流150A  B相电流125A   C相电流125A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回6楼:   1、如果8个电热管皆为380V工作电...

应该直接测得是线电流啊

√3 ×  2 × x + x =125   x=28  x设为单管相电流

总功率为 两个角接加 两个单管

√3 × 28  ×  √3 × 380  ×2  +28×380×2  =85120

大概85kw\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回6楼:   1、如果8个电热管皆为380V工作电...

 计算套用公式时加减为何变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谢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解答的那么详细...

 你的意思可是如下图:

如果这样,所谓的三相不平衡,指的是三相电压不一样吗?如果是,要看电压怎么不一样法了,简单的的说,如果都小于380,那么总功率是降低的;如果都大于380,总功率上升的。

(以后问问问题要上图,加热管的接法,还有其他接法的。)

关于 “你的电流真的有这么大的问题”

为了计算方便,用9个10KW的加热管,接成三个三角形并联后的电流为

[90000/380]/1.732=136.7A

如果是8根11KW的话,计算电流为

ib=sqrt { [  (11000*3)/380 ]*[  (11000*3)/380 ]  + [  (11000*3)/380 ]* [  (11000*3)/380 ]+2*0.5*[  (11000*3)/380 ]*[  (11000*3)/380 ] }

   = 150

ia=ic=sqrt { [  (11000*3)/380 ]*[  (11000*3)/380 ]  + [  (11000*2)/380 ]* [  (11000*2)/380 ]+2*0.5*[  (11000*3)/380 ]*[  (11000*2)/380 ] }

   = 125

网友J:
真是奇怪啊!如果标的是10KW一根,为嘛在工作的时候升到11KW了呢,难道真是电压升到400V 的情况?

或者使用了特别的情况。。。。会使电阻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的,阿门!高温超导材料出现。

[主题贴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6025_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