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学习模拟量,怎么入手!?

楼主(2013-07-20):
您好:

         各位师傅,小弟学习海为模拟量那部分,卡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入手,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高建伟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先看手册,完了做实验,最后拿上各个模块搭个平台试试。

plc就是个日日功,积累的多了,自然就提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先看手册,完了做实验,最后拿上各个模块搭...

网友C:
做个实践就容易明白了

网友D:
楼上都已经说了.

最后提醒下,可以问问海为的工程师,打电话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先看手册,完了做实验,最后拿上各个模块搭..赞成。。。。要日日用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先看手册,完了做实验,最后拿上各个模块搭...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实践就容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