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 上电CrF2

楼主(2013-07-20):
有一台施耐德ATV61系列22KW变频器,上电报CRF2晶闸管充电回路故障,不知大家碰到过这种故障没有,请教如何检修,谢谢赐教

网友A:
充电回路--就2样东西,一是充电电阻,二是充电接触器,充电接触器--短接充电电阻,充电完毕。所以请检查下充电接触器是不是没有吸合呢,或者充电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B:
随处可见走走哥的耐心解答。

网友C(2017-09-22):
施耐德变频器有充电电阻和接触器吗?

网友D(2018-03-29):
施耐德ATV61系列22KW变频器没有接触器和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