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丝杠、丝母机构 与滚珠丝杠传动机构的本质区别

楼主(2013-07-20):
如题:求教,丝杠、丝母机构 与滚珠丝杠传动机构的本质区别?

网友A:
机械不熟悉,做电气总感觉磕磕绊绊。

网友B:
T形丝杠有反向间隙,由伺服系统驱动的机械动作,要精确的按照程序动作,用T形丝杠就不能实现。滚珠丝杠可消除反向间隙,适合程序控制的机械装置,比如数控机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形丝杠有反向间隙,由伺服系统驱动的机械动作,要精确的...

 从机械结构上说,T型丝杠运动是克服的是滑动摩擦力,要保留较大的配合间隙,以减少受力;滚珠丝杠,运动克服的是滚动摩擦力,及时配合间隙很小,也能保证顺畅运动,多使用在要求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承力相对较小的场合。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滚珠丝杠间隙很小,正反向重复精度高,而且有可调间隙滚珠丝杠,可以矫正磨损。

网友E:
T型丝杆效率低,能自锁,间隙大,精度低,速度低,便宜。滚珠丝杆相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形丝杠有反向间隙,由伺服...

都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