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变频器如何将220V输入变成380V输出?

楼主(2013-07-20):
普通变频器如何将220V输入变成380V输出?

就是普通变频器接入220V交流电,如何变成380V交流电输出?这样?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可以,不是变频器该干的活。

网友B:
有些变频器输入就是220V,但是输出无法达到3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变频器输入就是220V,但是输出无法达到380

       首先你要搞明白变频器亏工作输出方式!它是将交流变直流,再改变电压波形频率的!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希望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吧

网友E:
单相220V输入变频器----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220/380变压器----三相380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希望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吧

 这一类也常用,输出直接三相380的没见过,有做变频器生产的,不妨开发一下,还是有市场的。偶遇这种情况,我会选用三角运行电机,进行星形连接,效率如何没太考究。有兴趣的朋友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G:
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最多输出三相220V,如果是星形380V接线的电机,可以把接线改为角形接线,如果电机接线是380v角形的,也可以用,只是功率降到原来的57%,转矩也降低很多。假如必须这么使用,按功率和转矩选大的电机和变频器也可以,不过没这么做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可以,不是变频器该干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