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有报酬!

楼主(2013-07-20):
各位大虾:

       我公司设备在直流电的应用上非常多,负载为感性负载、功率从1KW--40KW。以前都是用变压器降压后通过二极管全桥整流得到DC220V的直流电压,然后通过直流接触器来控制负载的启停以及直流电的换向;后来也使用过可控硅全控整流,但可控硅的使用存在耐压不够的情况,导致故障率有点高。

       我公司现在还是希望能继续从可控硅的方面开发新的应用产品。

        希望在整流应用方面有心得的高手指导下,费用方面可协商!

       有意者短信或邮件!邮箱:40357574@qq.com

       谢谢!

网友A:
直流电机驱动的行家可以投稿了。

网友B:
估计是电磁铁一类的应用,如果不要求电压调整,还是直流接触器好。如果要求直流调压,可控硅应用没问题,都是相当成熟的技术,有商品出售。也可采购触发板和可控硅自己组装,40KW的对可控硅来说不是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驱动的行家可以投稿了。

网友D:
轧钢厂吗?别说可控硅耐压不足,还是关注一下冷却效果吧。

网友E:
'但可控硅的使用存在耐压不够的情况,导致故障率有点高。'加一些吸收回路,可控硅的电流选大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但可控硅的使用存在耐压不够的情况,导致故障率有点高。...

 耐压不够,电流选大点儿?什么逻辑

耐压不够可以选耐压高一点儿的,但关键是做好阻容吸收及触发电路。

这个市场有成品出售。可以直接购买。自己做的话得舍得投资,试验过程是比较长的。

网友G:
晶闸管(可控硅)使用中耐压应不小于直流电压的5倍或输入交流电压峰值的4倍,电流一般要大于负载电流的3倍,满足以上条件后,还要考虑谐波吸收,并抑制电压电流的升降陡度,另外感性负载一定要有续流二极管。如果是三相整流,三相触发脉冲相位误差不要大于3度。

网友H:
数百V,数十kW,还是感性负载,对于可控硅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估计问题在于,主回路方案有缺陷,或可控硅质量有问题。

不妨详细一点让大家瞧瞧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