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报警ERR.11和ERR.14

楼主(2013-07-20):
我们有一台设备松下伺服MCDHHT3520E会时常的出现err.11和err.14报警,但是断电复位后又可以重新启动。设备电压正常。接头重新紧过。请教大家这个问题该从哪方面入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乐。

网友A:
这不知道手册上有没有,没接触过松下伺服。

期待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B:
应该不是什么大毛病吧

看看说明书优化下参数看看

网友C:
(1)       拆除电机电缆,接通伺服,如果立即发生故障,则需要更换新的驱动器。

(2)       检查电机电缆连接U、V、W是否短路,连接器导线是否有毛刺等。正确连接电机电缆。

(3)       检查电机电缆的U、V、W与电机接地线之间的绝缘电阻。绝缘不良时请更换新电机。

(4)       检查电机的各条电缆间的电阻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则需要更换电机。

(5)       检查电机连接部U、V、W的连接器插头是否脱落,如松动、脱落,则应紧固。

(6)       更换驱动器。请勿通过接通、切断伺服进行运转、停止操作。

(7)       检查铭牌所示电机、驱动器型号(容量),更换匹配驱动器的电机。

接通伺服100ms以后,再输入

测量连接器(L1C、L2C)及端子台(r、t)的线间电压。

(1)       提高电源电压的容量,更换电源。

(2)       提高电源容量。

更换新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拆除电机电缆,接通伺服,如果立即发...

谢谢啦,电源的容量很优秀。err.11会不会是负载造成的呢?

err.14还有待进一步检查

网友D:
你的电源线和动力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源线和动力线是怎么接的

电源线220V,接L1和L3.问题已经解决,主要出故障原因是链条有时会打到电机连接电缆,造成有一相破皮,再次摩擦时,有一相就和链条对地短路了。但是平时的时候是脱离的所以检测不到对地。总结就是连接电缆固定需要规范,遇到问题需要多去观察。

网友E:
松下伺服报14号,是过电流,这个保护太灵敏的。负载大一点点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