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是什么相

楼主(2013-07-21):
新手搞不明白特来请教。三相电源L1对N称单相。L1对L2 也能称单相吗?如果在L1  L2之间接电热管有功功率计算公式P=UI适用吗?

网友A:
这个得请教专业的电工

网友B:
三相电源L1对N,电压是220V,L1对L2电压是380V,P=UI适用.

网友C:
L1对L2称两相了;L1  L2之间接电热管有功功率计算公式P=UI当然适用了。

楼主:
谢谢师傅指教。明白了。

网友D:
可以成为两相,但是一般学名:L1和N称为相电压220V;L1和L2称为线电压380V。公式P=UI是适用的。

网友E:
所谓的单相,就是单独的一相对零线,其电压为220V,也叫相电压,单独一相对零的电压;L1和L2是两相直接的电压了,因为有相位差,所以是380V的了,也有个俗语叫做线电压,就是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

网友F:
三相电源L1对N,电压是220V;

L1对L2电压是380V,P=UI当然适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相电源L1对N,电压是220V;L1对L2电压是38...

网友H:
引用 网友C:
L1对L2称两相了;L1  L2之间接电热管有功功率计...

网友I:
哪个老师教的?L1、L2叫两相?

L1、L2之间的波形仍然是50Hz正弦波,任意二根相线之间都是50Hz正弦波,电压的有效值是380V。

只有这二根线怎么出来的相位差?怎么可以称两相呢?比如电焊机用单相380V电源就是如此。

楼主所说计算功率,电压用380V就行了。

网友J:
  L1 和 N 称为相电压220V;L1 和 L2 两根相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 为 380V。公式P=UI是适用的。

网友K:
计算功率,你用2线工作方式就等于单相方式

网友L:
如10楼李纯绪所说,若使用的仅是两根相线,仍是单相。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哪个老师教的?L1、L2叫两相?L1、L2之间的波形仍...

 从电源过来的L1 L2不都是最终从发电机处接来的吗?;三相的定义是 发电机三个在空间相差120度的绕组产生的电压,叫做三相电。 所谓相,一般是状态随时间的变化。

L1 L2 L3任意一相对地都有状态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并且L1L2L3相互之间也有状态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抛开L3,L1 L2也满足上述关系及定义,为什么不可以称两相呢?只有这两根线,也有相位差啊。三相电的话用四踪示波器可以明显看出每相相差120度,L1 L2如果接入双踪示波器,也有120相位差啊。毕竟表现在发电机端还是有实在的绕组空间角度差啊。

难道非要发电机上有且只有两副饶组的时候,接出来的电 才叫两相电?

网友N:
準確的講是沒有兩相電這種說法的,這種說法是我們實際當中的叫法,兩線之間的電壓我們稱為線電壓,之間的電壓值為380(對稱電壓)。P=UI也是我們理論當中用來計算的,但是實際應用當中要看負載選擇相應的係數乘上去就ok!希望能幫到你!生活愉快。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哪个老师教的?L1、L2叫...

 看来真是老师的错,不再讨论了,本来也不应该是讨论的题目。

网友O:
理论的定义和实际的叫法不一样而已,就向我们说的“多少度电”,其实真正的叫法是“多少千瓦时”,三相电其实就是发电机发出来的三根电线的电压(任意两根线的电压都是380),单相电或者两相电其实是三根电线对应的零线的电压,任意的一根线对中性线的电压都是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