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的用变量表改完的参数是否会丢失

楼主(2013-07-21):
大家好!我车间一个自动输瓶自动跟踪系统是S7314PLC控制的,有一段时间控制不太稳定,我把原来存在电脑上备份的变量表上传了一下,感觉正常了。请问变量表中的参数是否会丢失?

网友A:
变量表中的参数是否会丢失?

什么参数?

变量表就是为了写程序和读程序方便,给程序中的变量进行了定义,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参数会丢失。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因为我对S7300了解只是皮毛,我指的参数应该是PLC程序中DB块中的数据会不会丢失?

网友B(2013-09-11):
是不是累积时间差造成的,精确定时的时候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