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两元件有功表断B相电压的结果

楼主(2013-07-21):
   一只三相两元件有功功率表,不小心将B相电压断开,会是什么结果呢?

   现分析如下:

   B相断开以后的相量图如图所示:

   这时,加在功率表每相的电压既不是相电压也不是线电压,而是线电压的一半,若三相电路是对称的,则功率表反映的P′为:

   P′=(1/2)UACIACOS(ΦA-30º)+(1/2)UCAICCOS(ΦA+30º)

      =(1/2)UICOS(ΦA-30º)+(1/2)UICOS(ΦA+30º)

      =(1/2)×√3UICOSΦ

   功率表的读数只有断开前的一半,更正系数K为

    K=P/P′=√3UICOSΦ/(0.5√3UICOSΦ)=2

 所以,当出现此情况时,应将功率表的读数乘2才是功率表的正确读数。

网友A:
这是明显是偷电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明显是偷电的办法。

  有功功率表与有功电能表只差一个时间关系,这里仅是分析故障原因以便加以处理,如果将此现象人为用于电能表,那就违背了我的初衷。

网友B:
三相两元件电能表是三相三线电度表,因为该电度表两(A、B)单元的电压线圈各为380V,若断B相,A、B电压线圈串联,每个单元的电压线圈只有190V,为额定电压的1/2,所以,计量功率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