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措施要求

楼主(2013-07-21):
电力工业部文件
电安生[1994]191号

关于颁发《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措施要点》的通知

各电管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局各电力设计院、电科院、南京自动化所、各有关基建、制造单位:
为提高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安全运行水平,在总结多年来继电保护运行经验和事故教训的基础上,部组织编写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措施要点》。经组织专家讨论,审查通过,现颁发执行。
新建、扩建、技改等工程均必须执行本“要点”;现有发电厂、变电所、凡涉及严重威胁安全运行的,必须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它可分轻重缓急、有计划地予以更新、改造。
过去颁发的反措及相关文件,凡与本“要求”有抵触的,均应按本“要点”的规定执行。
科研、制造、基建、设计和运行等单位必须执行本“要点”的有关。
请各单位将执行“要点”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电力部实生司和国调中心。

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措施要点。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反事故措施要点

总的说明:
(1)“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反事故措施要点”(以下简称“要点”)汇总了多年来设计与运行部门在保证继电保护装置安全运行方面的基础经验,也是事故教训的总结。
(2)新建、扩建和技改等工程,均应执行本“要点”;现有发电厂、变电所设施,凡严重威胁安全运行的必须立即更改,其他可分轻重缓急有计划地予以更新或改造。制造和科研部门也必须遵守本“要点”的规定。
(3)本“要点”只是要点,不是应有的全部内容。有的问题在其他部颁规程如“现场试验工作保安规程”中已有明显规定,但为了强调,某些部分也在本“要点”中重复列出。
(4)过去颁布的反措及相关文件凡与本“要点”有抵触的,应按本“要点”执行。
(5)本“要点”由电力工业部安全监察及生产直辖市司和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负责解释。
1、直流熔断器与相关回路配置
基本要求:(1)消除寄生回路;(2)增强保护功能的冗余度。
1.1 直流熔断器的配置原则如下:
1.1.1 信号回路由专用熔断供电,不得与其它回路混
1.1.2 由一组保护装置控制多组断路器(例如母线差动保护、变压器差动保护、发电机差动保护、线路横联差动保护、断路器失灵保护等)和各种双断路器的变电所结线方式(一又二分之一断路器、双断路器、角结线等):
(1)每一断路器的操作回路应分别由专用的直流熔断器供电。
(2)保护装置的直流回路由另一组直流熔断器供电。
1.1.3 有两组跳闸线卷的断路器,其每一跳闸回路应分别由专用的直流熔断器供电。
1.1.4 有两套纵联保护的线路,每一套纵联保护的直流回路应分别由专用的直流熔断器供电,后备保护的直流回路,可由另一组专用直流熔断器供电,也可适当地分配到前两组直流供电回路中。
1.1.5 采用“近后备”原则只有一套纵联保护和一套后备保护的线路,纵联保护与后备保护的直流回路应分别由专用的直流熔断器供电。
1.2 接到同一熔断器的几组断电直流回路的结线原则:
(1)建立的保护装置,均应有专用于直接到直流熔断器正负极电源的专用端子对,这一套保护的全部直流回路包括跳闸出口继电的线卷回路,都必须且只能从这一对专用端子取得直流的正和负电源。
(2)不允许一套独立保护的任一回路包括跳闸继电器,接到由另一套独立保护的专用端子对引入的直流正和负电源。
(3)如果一套独立保护的继电器及回路分装在不同的保护屏上,同样也必须只能由同一专用端子对取得直流正和负电源。
1.3 由不同熔断器供电或不同专用端子对供电的两套保护装置的直流逻辑回路间不允许有任何电的联系,如有需要,必须经空接点输出。
1.4 找直流接地,应断开直流熔断器或断开由专用端子对到直流熔断器的联贯,并在操作前,先停用由该直流熔断器或由该专用端子对控制的所有保护装置,在直流回路恢复良好后再恢复保护装置的运行。
1.5所有的独立保护装置都必须设有直流电源断电的自动告警回路。
1.6 上、下级熔断器之间必须有选择性。
2、保护装置用直流中间断电器、跳(合)闸出口继电器及相关回路
2.1 直流电压为220KV的直流继电器线卷的线径不宜小于0.09mm,如用线径小于0.09mm的继电器时,其线卷须经密封处理,以防止线卷断线;如果用低额定电压规格(如220V电源用110V的继电器)的直流继电器串联电阻的方式时,串联电阻的一端应接于负电源。
2.2 直流电压在110V及以上的中间继电器一般应有符合下列要求的消弧回路:
(1)不得在它的控制接点上并以电容电阻回路实现消弧。
(2)不论是用电容或反向二级管并在中间继电器线卷上作消弧回路,在电容及二级管上都必须串入数百欧的低值电阻,以防止电容或二级管短路时将中间继电器线卷回路短接。消弧回路应直接并在继电器线卷的端子上。
(3)选用的消弧回路用反向二级管,其反向击穿电压不宜低于1000V,绝不允许低于600V。
(4)注意因并联消弧回路而引起中间继电器返回延时对相关控制回的影响。
2.3 跳闸出口继电器的起动电压不宜低于直流额定电压的50%,以防止继电器线卷正电源侧接地时因直流回路过大的电容放电引起的误动作;但也不应过高,保证直流电源降低时的可靠动作和正常情况下的快速动作。对于动作功率较大的中间继电器(例如5瓦以上)如为快速动作的需要,则允许动作电压略低于额定电压的50%,此时必须保证继电器线卷的线端子有足够的绝缘强度。如果适当提高了起动电压还不能满足防止误动作的要求,可以考虑在线卷回路上并联适当电阻以作补充。
由变压器、电抗器瓦斯保护起动的中间继电器,由于联线长,电缆电容大,为避免电源正极接地误动作,应采用较大起动功率的中间继电器,但不要求快速动作。
2.4 断路器跳(合)闸线卷的出口接点控制回路,必须设有串联自保持的继电器回路,保证:
(1)跳(合)闸出口继电器的接点不断弧。
(2)断路器可靠跳、合。
只有单出口继电器的,可以在出口继电器跳(合)闸接点回路中串入电流自保持线卷,并满足如下条件:
(1)自保持电流不大于额定路(合)闸电流的一半左右,线卷压降小于5%额定值。
(2)出口继电器的电压起动线卷与电流自保持线卷的相互相性关系正确。
(3)电流与电压线卷间的耐压水平不低于交流1000V一分钟的试验标准(出厂试验应为交流2000V一分钟)。
(4)电流自保护线卷接在出口接点与断路器控制回路之间。
有多个出口断电器可能同时跳闸时,宜由防止跳跃继电器TBJ实现上述任务,防跳继电器应为快速动作的继电器,其动作电流小于跳闸电流的一半,线卷压降小于10%额定值,并满足上述(2)~(4)项的相应要求。
2.5 不推荐采用可控硅跳闸出口的方式。
2.6 两个及以上中间继电器线卷或回路并联使用时,应先并联,然后经公共联线引出。
3、信号回路
3.1 应当装置直流电源回路绝缘监视装置,但必须用高内阻仪表实现,220KV的不小于20千欧;110KV不小于10千欧。
3.2 检查测试带串联信号继电器回路的整组起动电压,必须保证在80%直流额定电压和最不利条件下分别保证中间继电器和信号继电器都能可靠动作。
4、跳闸压板
4.1 除公用综合重合闸的出口跳闸跨路外,其他直接控制跳闸线卷的出口继电器,其跳闸压板应装在跳闸线卷和出口断电器的接点间。
4.2 经由共用重合闸选相元件的220KV线路的各套保护回路的跳闸压板,应分别经切换压板接到各自起动重合闸的选相跳闸回路或跳闸不重合的端子上。
4.3 综合重合闸中三相电流速断共用跳闸压板,但应在各分相回路中串入隔离二级管。
4.4 跳闸压板的开口端应装在上方,接到断路器的跳闸线卷回路:压板在落下过程中必须和相邻压板有足够的距离,保证在操作压板时不会碰到相邻的压板;检查并确证压板在扭紧螺栓后能可靠地接通回路;穿过保护屏的压板导电杆必须有绝缘套,并距屏孔有明显距离;检查压板在拧紧后不会接地。不符合上述要求的需立即处理或更换。
5、保护屏
5.1 保护屏必须有接地端子,并用截面不小于4平方毫米的多股钢线和接地网直接联通。装设静态保护的保护屏间应用专用接地钢排直接联通,各行专用接地钢排首末端同时联接,然后在该接地网的一点经钢排与控制室接地网联通。专用接地钢排的截面不得小于100平方毫米。
5.2 保护屏本身必须可靠接地。
5.3 屏上的电缆必须固定良好,防止脱落拉坏接互端子排造成事故。
5.4所有用旋钮(整定用压板用)接通回路的端子,必须加钢垫片,以保证接通良好,特别注意不因螺杆过长,以致不能可靠压接。
5.5 跳(合)闸引出端子应与正电源适当地隔开。
5.6 到集成电路型保护或微机型保护的交流及直流电源来线,应先经抗干扰电容(最好接在保护装置箱体的接线端子上),然后才进入保护屏内,此时:
(1)引入的回路导线应直接焊在抗干扰电容的一端上;抗干扰电容的另一端并接后接到屏的接地端子(母线0上。
(2)经抗干扰后引入装置在屏上的走线,应远离直流操作回路的导线及高频输入(出)回路的导线,更不得与这些导线捆绑在一起。
(3)引入保护装置逆变电源的直流电源应经抗干扰处理。
5.7 弱信号线不得和有强干扰(如中间继电器线卷回路)的导线相邻近。
5.8 高频收发信机的输出(入)线应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接地线截面不小于1.5平方毫米。
5.9 两个被保护单元的保护装置配在一块屏上时,其安装必须明确分区,并划出明显界线,以利于分别停用试验。
一个被保护单元的各套独立保护装置配在一块屏上时,其布置也应明确分区。
5.10 集成电路及微机保护屏宜采用柜式结构。
6、保护装置本体
6.1 保护装置的箱体,必须经试验确证可靠接地。
6.2 所有隔离变压器(电压、电流、直流逆变电源、导引线保护等)的一二次线卷间必须有良好的屏蔽层,屏蔽层应在保护屏可靠接地。
6.3 外部引入至集成电路型、微机型保护装置只能以空接点或光耦输出。
7、开关场到控制室的电缆线
7.、 用于集成电路型、微机型保护的电流、电压和信号接点引入线,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在开关场与控制室同时接地;各相电流和各相电压线有其中性线应分别直于同一电缆内。
7.2 不允许用电缆芯两端同时接地方法作为抗干扰措施。
7.3 高频同轴电缆应在两端分别接地,并紧靠高频同轴电缆敷设截面不小于100平方毫米两端接地钢导线。
7.4 动力线、电热线等强电线路不得与二次弱电回路共用电缆。
7.5 穿电缆的铁管和电缆沟应有效地防止积水。
8、仪用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
8.1 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必须分别有且只能有一点接地。
8.2 由几组电流互感器二次组合的电流回路,如差动保护、各种双断路器主结线的保护电流回路,其接地点宜选控制室。
8.3 经控制室零相小母线(N600)联通的几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只应在控制室将N600一点接地,各电压互感器二次中性点在开关场的接地点应断开;为保证接地可靠,各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线不得接有可能断一的开关或接触器等。
8.4已在控制室一点接地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卷,如认为必要,可以在开关场将二次线卷中性点经放电间隙或氧化锌阀片接地,其击穿电压峰值应大于30Imax伏,Imax为电网接地故障时通过变电所的可能最大接地电流有效值,单位为千安。
8.5 宜取消电压互感器二次B相接地方式,或改为经隔离压器实现同步并列。
8.6 独立的与其他互感器二次回路没有电的联系的电流中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可以在控制室内也可以在开关场实现一点接地。
8.7 来自电压互感器二次的回根开关场引入线和互感器三次的两(三)根开关场引入线必须分开,不得公用。
8.8 多绕组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线卷接入保护回路的接线原则如下:
(1)装小瓷套的一次端子应放在母线侧。
(2)保护接入的二次线卷分配,应特别注意避免当一套线路保护停用(为了试验)而线路继续运行时,出现电流互感器内部故障时的保护死区。
8.9 新安装及解体检修后的电流互感器应作变比及伏安特性试验,并作三相比较以判别二次线卷有无匝间短路一次导体有无分流;注意检查电流互感器末屏是否已可靠接地。
变压器中性点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伏安特性需与接入的电流继电器起值校对,保证后者在通过最大短路电流时能可靠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