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小区供配电设计思路

楼主(2013-07-21):
摘要:根据城镇开发小区供配电负荷离散性和所需供电回路多的特点,按小区的各种类型以箱变为中心组团进行灵活多样形式的配电设计,满足用户的用电需求,使小区的配电更合理、适用。
关键词:居民小区;供配电设计;箱式变压器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正在进入人口城市化的社会新时期。各地的开发小区悄然兴起,以满足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的需要。开发小区的特点是占地面积大、人口集中、楼房之间有较大的空间。加之绿地、曲径、花园、水泵、以及灯饰等,丰富了小区的内涵,体现环境、建筑及人居的和谐统一。根据以上特点它的供电特点与一般的乡村、工厂不同,必须采取新的配电思路和方式来满足其功能的需要。2004年我们做了山东邹平鲍店小区的规划,并包括从外网到单体建筑物的全部设计。在供配电设计中,力求做到小区特点及环境的要求。

楼主:
1 供配电方案的思路
开发小区供配电特点:
·负荷点的离散性:大面积的开发小区楼房林立,各栋楼房之间空间较大,供电面积较大,每台箱变供电范围有限,因此需用多台箱变才能满足用户负荷要求。
·由于每栋楼房为连排叠加建筑用户较多,因此,必须有相应个数的供电回路。
·因各栋楼房按用户的实际情况而建,所以每栋楼房建筑面积和住户数量各异,存在不同的供电方式。对于单体的商场、复式楼等可采用三相电源供电,对于联体楼房可采用为单相供电。因此每栋楼可采用两相或三相供电。应按每栋楼的住户数,采取相应的电源方式。
由于小区面积大,负荷点多而分散,小区建设分期进行,为减少一次性建设,做到一步到位,电源以采用现场两级变压,第一级为35 kV变为10 kV(站变),第二级为10 kV变为0.4 kV(户外箱式变压器)。箱变分布在负荷中心,减小一次投入,降低运行成本,提高用户的用电质量。从站变到箱变的10 kV用电缆连接,各个箱变的容量由各进户单栋楼房的组团计算总负荷选定。
首先把开发小区根据单体建筑的布局和负荷容量进行分块,形成以箱变为中心的配电团组。每一台箱变置于团组的位置中心地带,向周边区采用电缆放射式配电(一般为6~10回路)。每一组区一般由3~4栋组成。在组区内选用一组位置适中的楼房,在建筑物的外墙上明设电源Π接箱的距离一般控制在30~50 m以内。Π接箱至各栋电源箱的进户电缆控制在25~40 m以内,总之,应考虑电缆路应走捷径为佳。
单体的独立楼房面积大(500~1000 m2)负荷容量一般在150~200 kW;对于商场还设有中央空调和电梯设备,所以必须采用三相供电方式。对照明而言,每层设配电箱,每箱单相供电。避免每层内380 V线电压进入,防止误接线烧坏家用电器设备。
连体、连排叠加建筑每户以单相220 V供电,电量按5~10 kW计算,完全符合单相供电的规定,每一层设分配电箱。
当连体为两户,连排叠加楼房为四户时,每栋建筑物进户电源采用2P + N + PE的进户方式。两户连体一相一户,四户连体叠加时每叠加两户可为一相。它们的负荷分配平衡点由组区的Π接箱内调整组合。如图1所示。
一个一进三出的电源Π接箱,每一出线带一栋二户,相序分别为(L1,L2)、(L3,L1)、(L2,L3)两相,但在Π接箱内的总开关外仍是处于分配平衡状态。在此还应尽可能做到每相的负荷力矩大致相等。对于单栋楼房建筑由3、5、6户组合时直接采用三相进户配电。

楼主:
2 应用实例
邹平鲍店开发小区采用两级变电,第1级由35 kV变为10 kV,第2级由10 kV变为0.4 kV。第一级由31.5 MVA变压器两台并列运行(为总体设计),第二级由三台630 kVA和一台800 kVA组成(此为一期建设)。箱变一次系统图如图2所示。
商场采用两路供电方式:一路为正常供电方式;另一种为备用电源自动投入方式,采取专线单独供电。而对于小区住户一般分为连体、连排、叠加共12种类型32栋单体建筑,一个办公楼,一个职工活动中心;分南北两区,为一个完整的开发小区(一期建设)。根据负荷容量及位置分布情况,南区分为两个供电团组设800 kVA及630 kVA两台箱变,北区为两个供电团组630 kVA两台箱变,每个箱变输出4~8回路分别引至办公楼、活动中心和各个Π接箱。Π接箱一般分为三个回路,采用一进三出方式馈电到各个连体或连排建筑。每栋建筑设总配电箱,以220 V单相电源分配到每一户。每栋建筑外墙上设统一管理配电计量箱,再由计量箱引至室内配电箱,每层均设一个配电箱。供配电系统示意图如图3所示。

楼主:
3 几点应注意的问题
小区的电缆外网力求做到同方向路径的电缆在一条电缆沟中,路径要选择捷径,沿小区干道一侧,与弱电箱分开。便于施工,节约投资,过道路应采取保护措施。
小区的路灯、草坪灯的电源由小区变电站(一级变电)配出,并集中管理。
小区的消防泵电源应从其中的两个箱变提供,满足消防两路电源的要求。
考虑安全及经济因素,对于电缆外网及各栋建筑我们做了二级防雷电波的电涌保护器。
注意箱变及Π接箱的美化及包装,提高小区环境观赏品位。小区内箱变根据小区的建筑风格,在箱变四周用栅栏封闭并在四周栽上爬藤植物,进行绿色生态植被包装,成为小区绿化的艺术品。外挂在建筑物墙的π接箱,用百叶装饰材料进行包装,既通风又遮阳,外型与楼房的外饰融为一体。
通过此开发小区的设计,使我们的设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提高。设计必须根据小区实际,符合其特点,采用多种供配电形式和方法,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不但做到整体布局合理,在宏观上保持三相负荷分配基本平衡,而且在微观上要做到细致,给每个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用电环境。在实现安全可靠配电的同时,还要做到环境的美化,使整个小区的配电合理、适用、经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