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PID控制给定频率怎么设置??之前有说用面板直接设置,可是不能操作。启动后变频器直接50HZ了

楼主(2013-07-21):
富士变频器PID控制给定频率怎么设置??之前有说用面板直接设置,可是不能操作。启动后变频器直接50HZ了

网友A:
先看F00有没有密码保护?

没有的话,肯定可以修改的;

另外:你描述的现象也比较奇怪,你还要看你的频率控制是自动(F01),还是手动的,手动的话,那自然不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