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指导:ZN5-10真空断路器跳闸线圈烧毁处理

楼主(2013-07-21):
ZN5-10型真空断路器系三相交流50 Hz户内式高压断路器,该断路器本体和操动机构是连在一起属于整体型的,机械寿命从原来分体少油断路器CD10机构的2 000次上升到10 000次。整体型断路器的优点是克服了原CD10存在的连杆死区,可提高分闸的可靠性,保证设备和电网的安全。ZN5-10型真空断路器开断容量大,适用于频繁操作及故障较多的场合,但是操动机构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某变电站的ZN5-10/1250真空断路器,投产运行后就经常发生分闸线圈烧毁而不能分闸的情况。如真空断路器分闸不可靠,一旦电容器组发生故障,不但烧坏设备,而且会越级跳闸,导致大范围停电。

楼主:
1  现场检查

1.1  断路器机构检查

    断路器合闸;开关在分闸位置时,机构下面的掣子扣死,上面的掣子打开;当合闸线圈通电,动铁芯产生吸合运动,通过拉杆带动抬杆转动,抬杆带动主轴转动使断路器合闸;当合闸运动到终点位置时,上掣子在拉簧的作用下迅速返回扣住抬杆上端的滚子,使主轴不得返回,此时主轴所带动的辅助开关转换,切断合闸电源,合闸完毕。

    需要分闸时,在分闸线圈加直流电压,分闸电磁铁动作,通过分闸摇臂打开掣子,抬杆一头就失去支承,主轴在分闸弹簧的作用下迅速反转,通过拐臂和绝缘子带动导电杆分闸,同时主轴带动辅助开关转换,切断分闸回路,分闸结束。

    该断路器合闸后,利用机械锁扣使断路器保持在合闸位置。断路器分闸是属于机械式脱扣,在合闸位置时,只要打开掣子抬杆就会失去支承,所以掣子的扣入深度必须调整准确,才能使断路器正常分合闸。在对掣子的扣入深度反复调整并用手动分合闸几次后,机构灵活无卡涩现象,分合闸成功,暂时排除机构的故障。

1.2  电气回路检查

    测量跳闸回路直流操作电源电压220 V,用1 000 V的兆欧表测量分闸回路对地绝缘电阻50 MΩ(电气设备绝缘监察规程规定2 MΩ为合格),断路器辅助接点分合闸时转换正常,接点接触良好。分闸线圈直流电阻90 Ω,线径0.31 mm,匝数3 650匝,分闸电流2.5 A。以上测量的数据和该断路器使用说明书的技术数据一致,符合分闸条件。

1.3  断路器分闸动作电压检查

    把断路器分闸回路与外部的连接线断开,该断路器的额定操作电压为直流220 V,把断路器机械特性测试仪的输出电压调整在额定电压的65%,即143 V,直接加在分闸回路的端子上,断路器无法分闸。用同样的方法加上220 V的全电压,连续操作3次只分闸1次。考虑到线圈内部是否有接头松动,或是匝间短路,连续换上几个新线圈,经过分闸试验跳闸成功率只有30%。

楼主:
2  分析处理

    (1) 经过分析,排除了机构的机械部分和分闸电气线路的故障,问题可能是由于分闸行程未调好而引起不可靠分闸。因此,对最常出现故障的一组断路器机构进行检查,发现分闸行程太大,分闸铁芯大部分被拉在线圈外面,这样就造成磁阻大、磁通量减少。由于磁通量的减少,使电磁力减少,造成分闸铁芯不能动作或运动力不够,这样不但不能分闸还会由于线圈长时间通电而被烧毁。另外,如果分闸行程太小,虽然分闸时有动作,但由于行程太小,分闸铁芯冲击力不够,同样造成不能分闸而烧毁线圈。试验表明,分闸铁芯行程在18~20 mm最合适。经过调整后的机构,用同样的方法对断路器做动作电压,不但能可靠分闸,而且达到分闸时间小于0.05 s,分闸速度在1.1 m/s(规定的分闸时间范围为0.02~0.05 s,分闸速度范围为0.9~1.2 m/s)。

    (2) 通过检查得知,6组断路器不能分闸的原因是分闸铁芯行程变化引起的,而引起分闸铁芯行程变化的原因是固定调节杆的螺母松动,因此在固定调节杆的螺母上加防松螺母。通过调整分闸铁芯的行程和加防松螺母,6组断路器未再出现由于分闸铁芯引起不能分闸的情况。

楼主:
3  注意事项

    (1) 投运半年后的ZN5-10真空断路器要检查行程和超行程,机构的抬杠、主轴、各转动部件及轴销,还要检查掣子的扣入深度,分闸铁芯的行程,特别是分闸铁芯调节螺杆的固定螺母应拧紧,防止松动而影响分闸铁芯行程,并做分合闸动作电压试验。

    (2) 在处理故障时调节螺钉,如果断路器还是不能分闸,应注意检查掣子是否被打弯变形,建议厂家必须提高掣子的钢号。

    (3) 紧急分闸杆应连接在断路器外面,一旦不能远方电动分闸,应从柜外面进行手动紧急分闸。

    (4) 远方电动操作断路不能分闸,应马上取下直流操作熔丝,防止长期加电压烧毁线圈。

(5) 断路器由于经常分闸操作,会引起机械磨损,使分闸机构不灵活,因此,调节螺钉范围不能太大,每次少于1/4圈,然后逐渐调到可靠分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