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和子程序的调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21):
中断程序和子程序的调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中断程序是在中断事件发生时调用,程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中断事件发生

子程序是在需要的时候调用,在程序里可以预见它的使用

网友A:
中断大多跟系统功能有关。

PLC中有些系统功能必须靠中断才能调用,如某些诊断用的OB块,在系统挂掉时或者热启动时调用一次。

子程序可以随时定义随时调用,嵌套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断程序是在中断事件发生时调用,程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网友C:
中断程序顾名思义就是不执行了;子程序可以随便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