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料位测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测量方式?物料是粉末状的。

楼主(2013-07-21):
仓库料位测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测量方式?物料是粉末状的。

网友A:
反吹风或雷达<此处内容被屏蔽>、超声波都行

网友B:
采用放射源料位计测量液位效果比较好

网友C:
粉末状的偶比较喜欢用旋阻式料位开关。若连续测量可以考虑用钢带。

网友D:
骑一盘嘎俺村小土驴? 。。。。。。木有可动部件,不易出故障鸟

网友E:
导波雷达料位计,超声波也可以考虑

网友F:
雷达料位计或者超声波

网友F:
如果测量的粉末颗粒是金属的就不建议用超声波 干扰大,用雷达料位计

网友G:
如果可以在仓体侧面打孔,可以用音叉阻旋传感器。但更好的选择是BAUMER的LEVELSWITCH,对挂料屏蔽,任何料位都能检测。但以上都是单点检测。如果要实时监测,只能用雷达。雷达国产和进口的品牌很多。如果你的料位没有粉尘干扰,随便任意雷达都可以。如果粉尘干扰比较严重,你去试试E+H的专业雷达吧。其他家的肯定都不行。

网友H(2013-09-03):
如果是粉末状的物料,而又有粉尘的话可以考虑以下三种产品,效果都不错:

1、MAGNETROL 3DS系列的物位计。

2、科隆的雷达料位计,其中有 一款水滴状天线的产品,防止挂料。

3、西门子460,带防尘罩和吹扫功能的。

具体你可以从网上查一下他们的性能特点。

网友I:
旋阻式料位开关,原理简单。我们厂里有一种日本松井吸料机,用的就是这种,不会因为粉尘粘附影响精度。设计时注意安装位置。

网友(2015-02-10):
贴片式称重效果很好,可以试试

网友J:
如果是点位测量用LEADOP 上海量度的 粉体专用传感器, 有常温 有高温的 , 最好温度1000度。 如果连续测量 看你成本预算了, 有防粉尘挂壁系列的  具有要求你可以发info@leadop-tech.com   找技术部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