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速度,电压,电流,频率反馈问题

楼主(2013-07-21):
MM420变频器,想通过PLC时时读取到频率、电压、电流等参数。但每次只能读一个参数,所以设置了几个定时器把PWK参数循环更改为16#1015(读频率)、16#1019(读电压)、16#101B(读电流)、16#1016(读速度)读取到这四个参数,但是出现显示的地方均为电压。(注:西门子300的PLC和变频器)哪位朋友能帮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读总线指令是否也是按照定时器时间依次顺序读取的?

网友B:
不可以一下子读取这几个参数么?

网友C:
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来依次读取数据

网友D:
  是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吗, 没有用过M420 与 300 , 不是什么 PROFIBUS 总线通讯能传送几个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吗, 没有用过M420 与 3...

 是PROFIBUS 总线通讯,反馈的都是电压信息,是不是里面的报文地址有错,现在还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一下子读取这几个参数么?

 应该是可以的,现在就是弄不出来,反馈的都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来依次读取数据            ...

 这个怎么实现,我有点不太懂,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

要不我把我的程序给你,你帮忙看看是哪的错行不?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不是USS 协议, 主要看一下  数据帧 组态的时候,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是 用USS 协议吗?  看看 通讯数据帧 组态的时候 是地址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不是USS 协议, 主要看一下  数据帧 组...

 我用的是PROFIBUS 总线通讯,就是地址搞不清楚,能不能帮我看看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