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西门子比三菱难多了

楼主(2013-07-21):
以前是用三菱的,现在想学西门子的,但是觉的两个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网友A:
现在PLC的品牌比较多,编程软件也是各不相同;但是编程思路和方法基本相似;

只要你掌握一种PLC,其余就很容易上手,多看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PLC的品牌比较多,编程软件也是各不相同;但是编程...

 现在,连一种PLC还没入门呢。。。。。

网友A:
那就慢慢来,最好的参加实际的项目;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5302_1.shtml

咱也来说说学PLC之续篇

网友C:
  现在PLC的品牌比较多,编程软件也是各不相同;但是编程思路和方法基本相似;建议去工控 TV 中看看学习视频

网友D:
三菱系列是根据人的正常思维来做软件思维的,西门子是根据电脑内存的思维处理方式做软件的,简单一句就是:三菱是给人用的,西门子等是给机器用的

网友E:
西门子的软件很多人都不适应,主要是思维转变的问题

网友:
西门子是比三菱的难多了,主要是功能块,指令多。多看看说明书,习惯就好了

网友F:
都是一个习惯问题,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G:
我没用过三菱,但西门子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难啊。

什么人的角度机器角度,我感觉西门庆学起来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有啥想法都能找到实现方法。。。

网友H(2014-03-18):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各有所需吧...

网友I:
大量求购工程剩余件 ,西门子PLC 200 300 400 6GK 触摸屏 绝对行业最高 寻求长期合作供货商 ,支持淘宝 快递代收货款, 收货当天确认货款. 联系电话:13554034401

网友J:
多用用心 一定能学会的 放心!  世上无难事 。。。  呵呵

网友K:
我用过三菱PLC,欧姆龙PLC,也用过西门子PLC,个人认为西门子编程方式采用了模块化编程便以维护,同时可以自定义自已的子程序库,在组网通讯方面也较为简单、傻瓜化;欧姆龙也采用了模块化编程方式,只有三菱一直是所有的程序全写在一个主程序内,如果程序小时还好维护,但程序大时就不便维护了,所以三菱在这三者中我认为最差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