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3-07-21):
哎,今天西门子变频器6SE6440-2UD17-5AA1报警代码为F0022,经过排查确定是变频器坏了,就更换了一个,可是没有同型号的备件,就用6SE6440-2UD21-1AA1的代替了,功率不一样外,应该能买足条件。可是换上新的变频器后不会设置参数电机启动不起来。

求大侠指点怎么设置参数,怎么正常运行起来呢?

网友A:
这要实际看变频器的功能需求。

不如电机功率大小,加减速时间,电压,控制模式等等

网友B:
按照电动机的铭牌将各种参数重新输一遍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