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挡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3-07-21):
本分挡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主要以可调式三端稳压器LM317为核心,在LM317的调整端接有可调电位器W、电阻R3~R10及九挡拨动开关S2和三极管VT,通过调节S2,在输出端可得到固定的9挡不同的输出电压。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三极管VT的作用是防止S2在拨动中出现暂时断开或接触不良,导致输出电压过高而损坏负载。

网友A:
简单实用的稳压电路!

网友B: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整个电阻回路就连接一根线,不成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