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逆变器使用方法及5个保护

楼主(2013-07-21):
车载逆变器使用方法为:即插即用。

1.把车载逆变器Power inverter插入汽车点烟器插座内,插入时请检查雪茄头与插座之间松紧程度。太松时把插头部的调节开关拨动L位置使两边弹片张开,然后插入雪茄头插座内。

2.请确认车载逆变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发亮。

3.把要使用的电器的电源插头插入车载电源转换器的插座内。保险丝更换:把雪茄头的插头部逆时针方向拧开,换上新的保险丝。

怎样才能判断逆变器有无过载,低压,过压,短路,过温保护?

过载保护:150W的逆变器通电后,打开开关,接上大于160W-180W的负载,逆变器就会间断的输出220V拒绝供电,红灯闪烁。300W保护范围300W-350W 500W保护范围500W-550W。

低压保护:在逆变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电瓶的电量逐渐降低到10.5V时逆变器报警,敏感电器(如电脑)请 停止使用。忽略报警的电压降低到9.7V-10.3V逆变器自动关闭。

过压保护:充电系统故障,电瓶电压升高到15.5V以上逆变器停止工作。

短路保护:逆变器工作时,220V输出短路,红灯闪,及时排除。

过温保护:在逆变器满负荷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后,外壳体温度达到55-65度时报警并切断电源。

网友A:
感谢分享,很不错的基础资料

网友B:
  不错,但是一般家用车的电源转换输出的容量都不是很大的吧?能带点电脑或是什么小电器在就行,不能搞大了,对车的电池损伤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