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直流电源损害的根源

楼主(2013-07-21):
 1.脉动与噪声

  理想的直流电源应提供纯净的直流,然而总有一些干扰存在,比如在开关电源(SMPS)输出端口叠加的脉动电流和高频振荡。这两种干扰再加上电源本身产生的尖峰噪声使电源出现断续和随意的漂移(PARD)。

  对线性电源,脉动是最一般的表现形式,大小可由均方根电压值或均方根占输出电压的百分比Vrms/Vout表示。对开关电源,VPP表示方法更准确些。然而线性开关电源生产商一般会给出有效值和峰-峰差值这两个值或者其中的任意一个。

  2.稳定度

  当线电压或负载电流变化肘,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也会有所起伏。稳压程度由稳压电路的参数决定,参数是指滤波电容的容量和能量释放的速率。

  3.内部阻抗

  相对较大的电源内阻对负载来讲有两点不利,首先是不利于负载稳压电路工作,更为不利的是负载电流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直流电源输出的起伏,这种起伏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同脉冲与噪声对测试结果造成的影响完全相同。

  4.电源瞬态响应或恢复

  电源瞬态响应和恢复时间的大小表明输出负载突然变化时,电源稳压电路恢复正常电压能力的大小。有两种参数来标定电源瞬态响应和恢复:一是当直流电源负载突然发生变化时输出的偏离值;二是输出恢复到原来值所用的时间。为统一起见,一般在负载变化10%时,用输出偏离峰值电压的毫优数标定输出偏离量,用输出恢复到正常值所用毫伏数标定恢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