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保护接地

楼主(2013-07-21):
 之前的一张图我没表达清楚,现在重新发一张,解释一下,

前面的一个师傅说的很对,这是TN-C系统。我们做设备的时候是按三相五线制供电做的,接设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们工厂的零线和地线是共用一根线。

我的加热管是单根380V 4KW的,然后我就用了两根火线去接,设备的外壳用PE线接到了(零线和地线的公用线上)。前几天工人老是把水撒的到处都是,剩余电流断路器就会跳闸(DZ47LE-63   C32 三极三线 0.03A),有人建议我把剩余电路断路器换成空开。我考虑再三觉得不妥。

 原因为:要是接热管有漏电,前面的零线和地线的公用线也出故障了,这可就惨了,

是不是我考虑多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2015-03-27):
对的   不能用空开  但你可以用剩余电流电路器  不是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