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中值电阻有何意义?

楼主(2013-07-21):
 当万用表的指针偏转至满偏刻度的一半(即标尺的几何中心位置)时,所示的电阻值称为中值电阻。中值电阻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正好等于该量程电阻表的总内阻。

网友A: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C:
 还有这么一说,那如 MF 类的测量表有一个 10 档位的测量不准的话是不是某个电阻有问题或是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么一说,那如 MF 类的测量表有一个 10 档...

  你说的是一个方面,电池不足、调零器接触不良、电阻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电阻元件脱焊或虚焊等都有可能引起电阻档测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