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100u的plc无法运行

楼主(2013-07-21):
本公司有一台s5的plc不知道那个吧RAM给扒走了 现购得一块新的上传程序之后开关拨到run后马上stop灯亮了,s5的不怎么熟悉请问下高手们plc上的开关可以拨到run stop copy  请问copy是怎么用的,具体操作步奏。

网友A:
呵呵,很老的设备了,这是三状态的复位开关,具体参考老的英文或德文手册

网友B:
首先确定一下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载程序之后,PLC达到RUN状态应该是运行的,不会是停止状态的;

可以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有没有存储卡,是不是下载设置有问题?

COPY应该是复制程序吧;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载程序之后,PLC达到RUN状态应该是运行的,不会是停止状态的;如 STOP 可能是设备程序下载不成功或是别的原因

  S5 操作手册连接地址: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306/2013062011430000001.htm

网友D:
不知道您是那里的,如果需要现场调试或升级改造,可联系我,QQ:121808645

网友E:
程序没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