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PLC用SUB做减法,差值为负数的时候为什么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3-07-22):
如题,被减数D100=4,减数D101=8,差D102就应该=-6啊,可是现在的差值为4?如果差值是正数就没问题,负数就不对了,求解。

网友A:
  被减数D100=4,减数D101=8,差D102就应该=-6啊

这个计算对吗 ???

网友B:
用浮点数(32位)计算,监控结果就会看到-4。

网友C:
这个:师傅你还有一个算法旗标没有看呢?

得数为负数旗标导通,表明得数应该加一个负号

网友D:
FX1N是不支持浮点运算的

网友E:
本人未用浮点计算,PLC是FX-1S,监控结果是--4,见下图:

网友F:
经实验,结果如下,不会出现楼主那种现象

网友G:
毫无疑问,他重复赋值了。或者叫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