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变频器如何将220V输入变成380V输出

楼主(2013-07-22):
普通变频器如何将220V输入变成380V输出?

就是普通变频器接入220V交流电,如何变成380V交流电输出?这样?

网友A:
高手啊,你的变频器本身电源是220的如果倍压的话你得确认里面的器件耐压可以承受,否则要放炮。

网友B:
1, 普通变频器如何将220V输入变成380V输出?

   有小功率的变频器就有输入电压选择 220V AV 输入的,直接输出 可接到 380 V 三相异步电机控制的

2,你那个是改输入吧 ???

网友C:
负载功率小的情况下没有问题,维修变频器如果没有三相电源,也大多采用此种方法。复杂大了就要少模块了。

网友D:
这个爆炸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 普通变频器如何将220V输入变成380V输出?

   有小功率的变频器就有输入电压选择 220V AV 输入的,直接输出 可接到 380 V 三相异步电机控制的

 这个接电机的时候,要把电机的接法改掉的3P200V接法。

不过也有输入1P220输出3P380的小功率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 普通变频器...

 原理?

网友F(2020-06-10):
市面上有特种变频器可以220单相进,380V三相出。技术原理可以看这里

http://szkarda.com/cn/product/products-4-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