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 SP3 Simatic WinCC USB Dongle,缺少许可证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2):
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
修改下列文件名即可:虚杠前为修改前,后面为修改后
ccExpMsgchs.lng---------ccExpMsgdeu.lng
cccExpMsgcht.lng--------ccExpMsgita.lng
ccExpMsgJpn.lng---------ccExpMsgesp.lng
ccExpMsgKor.lng---------ccExpMsgfra.lng
ccProjectMgrcht.lng------ccProjectMgrdeu.lng

网友A:
  真的假的呀 ?? 也就是说这个是搞成学习授权使用吗???太强大了 !

网友B(2015-01-04):
不管用啊?怎么回事?楼主,您要改成的名字,我的Bin文件中都有。变成那些文件的(2)。结果还是不行,打开一会就提醒授权过期!谢谢

网友C(2015-04-02):
我的已经改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网友D:
从哪里下载呀     、、、、、、

网友E(2016-06-02):
改了以后,还是不行啊!

什么原因呢?

网友F(2016-10-28):
试过了  确实可以使用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