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Unity Pro XL无法打开

楼主(2013-07-22):
已经重装了N次,每次都出现这样的错误,求高手给予指教!急急急!!

网友A:
在“开始菜单”找到“运行”,在里面输入“regedit”运行注册表,然后按如下步骤操作
在注册表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chneider Electric\Common\ObjectStoreParam]
"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CacheSize1stAppli"="0x1800000"
将"AddressingSpaceSize"="0x28000000" 改成 "AddressingSpaceSize"="0x18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始菜单”找到“运行”,在里面输入“regedit...

谢谢,我测试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高手还有解决之法?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授权?你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授权?你是什么版本?

UnityPro_XL_V7.0,授权装了的,不知道对不对,您有最新的授权码?谢谢您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是不是没有授权?你是什么...

 我没有这个高的版本;

PartNumber: UNY SPU EFFCD 70
    SerialNumber: 1234 5678 999
    Activation Code: 12552740
Full Name: Schneider Automation
Organization:  Schneider Electric
Serial Number:  1234  5678  999
Reference      UNY SPU EFFCD 70

Internal users registration  code is  12552740

试试这个是4.0修改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

UnityPro_XL_V4.0 ??不知道在哪里下载,有没有地址,谢谢,兄弟,特别感谢

网友B(2017-06-19):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也是unity pro xl 7.0的,你最后怎么解决了。请告诉我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