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接山洋伺服无法使用

楼主(2013-07-22):
触摸屏:GT01

PLC:   FP0 C32T

伺服:  山洋R系

问题:  当接上伺服的CN1端接上时,触摸屏就会报错,PLC也没反应。

问:    是不是CN1接线不正确,那个位置出错了。

网友A:
估计是接线不对

网友B:
估计是干扰,我发现三奶洋DENKA什么的,干扰很簪花利害,给PLC和屏的电源加个抗干扰试试,可能会好点,但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