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汇川MD280系列变频器通信实例解析
CZR技术流、追求

楼主(2013-07-22):
海为PLC与汇川MD280系列变频器通信详解

   在MD280 系列变频器中,提供RS485 通讯接口,用户可通过PC/PLC 实现集中控制(设定变频器运行命令、功能码参数正反转和启停、读取变频器的工作状态及故障信息等),以适应特定的使用要求。若外接设备的通讯口为RS232 时,需要另加RS232/RS485 转换设备。

  由《MD280 系列通用变频器用户手册》可知MD280 系列变频器通讯协议是一种异步串行的主从Modbus通讯协议,所以我们海为的MODW指令和MODR指令来对变频器进行设置。

汇川变频器硬件设置:

   1,变频器控制信号设置

   由上图可知,汇川变频器的起停控制命令有3 个来源,分别是面板控制、端子控制、通讯控制。MD280 系列变频器自带RS485 通讯接口,可以通过RS485 通讯与上位机进行数据交互,实现PC/PLC 集中控制,本例采用通讯方式设定变频器运行命令、功能码参数、读取变频器的工作状态及故障信息等,以适应特定的使用要求,所以本例选择2

   2,波特率设置

   由上图可知,汇川变频器波特率有7种可以选择,默认值为5,本例选择5。上位机与变频器设定的波特率必须一致,否则,通讯无法进行。波特率越大,通讯速度越快。

   3,数据格式设置

   由上图可知,汇川变频器数据格式有3种模式,默认值为0,本例选择0。无校验时,每个字节长度为11 位,其中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2 位结束位。上位机与变频器设定的数据格式必须一致,否则,通讯无法进行。

   4,从机地址设置

   由上图可知,汇川变频器地址范围为0到247,默认值为1,本例选择1

   5,写入频率地址

   要对变频器的频率进行设置,只要对其内部地址1000H写入频率值就可以了,1000H(十进制4096)。

   6,控制命令地址

   要对变频器的频率进行命令设置,只要对其内部地址2000H(十进制8192)。因此正传的时候写入1,反转写入2,自由停机写入5。

   通过以上设置我们可知,本例控制汇川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协议,通信资料格式为:9600 N 8 2 ,变频器的地址为1。然后对相应的地址写值就可以了。

程序解析:

1,设定频率值

双击Protocol管脚,如下图:

双击通讯协议,进行如下图设置: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2,设置变频器正转:

   其他的功能如反转,停止及其当前运行的频率值与上述过程大同小异,在此不过多赘述。

网友A:
海为啥时做变频器啊?自己的PLC跟自己变频器通讯不是更方便。产品太单一了

网友B:
技术贴,学习一下。支持海为,支持国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学习一下。支持海为,支持国产。

网友D(2013-09-11):
不带这么玩的,cz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带这么玩的,czr

哈哈 那你觉得要怎么玩呢?

网友F(2015-04-13):
我知道了啊,技术贴,学习一下。支持

   BURKERT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电磁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流量计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电磁阀:burkertchina.net/solenoid/

  burkert电磁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solenoid/

  宝德水和其它中性介质:burkertchina.net/water/

  burkert水和其它中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water/

  宝德中性气态介质:burkertchina.net/neutral/

  burkert中性气态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neutral/

  宝德腐蚀性介质: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burkert腐蚀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宝德高压最高达到250bar:burkertchina.net/highp/

    burkert高压最高达到250bar http://www.burkertchina.net/highp/

    宝德蒸汽(温度)最高达180°:burkertchina.net/steam/

    burkert蒸汽(温度)最高达180° http://www.burkertchina.net/steam/

    宝德附件: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burkert附件 http://www.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网友G(2016-09-04):
有没有汇川MD200系列的变频器加台达PLC的485通讯实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汇川MD200系列的变频器加台达PLC的485通讯实例

楼上如果说的是海为PLC跟台达、汇川变频器的通讯实例,在海为官网有例子可以参考:http://www.haiwell.com/download/list-112-cn.html

网友I(2016-12-06):
正转启动正确M9闭合,为什么要对正转启动M10进行复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正转启动正确M9闭合,为什么要对正转启动M10进行复位

PLC发送写命令,写成功之后,变频器回复数据,PLC接收到回复的数据后,通讯成功,此时M9就为ON,指示通讯成功!

写成功了!就不要重读再写了,就可以复位前面的使能条件,我们知道Flash ROM都有写次数限制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正转启动正确M9闭合,为什么要对正转启动M10进行复位 内容的回复!PLC发送写命令,写成功之后,变频器回复数据,PLC接收到回复的数据后,通讯成功,此时M9就为ON,指示通讯成功!写成功了!就不要重读再写了,就可以复位前面的使能条件,我们知道Flash ROM都有写次数限制的

麻烦问下,设定频率M13和正转启动M10的闭合是依靠什么,是要依靠X端子吗

网友K(2018-04-1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了。

网友K: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