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符号表,找到符号所在位置

楼主(2013-07-22):
如标题。求助,如何通过符号表,找到符号所在位置。

新人没有积分啊!!!!求教

 补充:

 是的,在simatic manager的站中,任选符号表中的一个 量 ,找到该 量 在原程序中的位置

网友A:
新人要注意:发帖应该发到相应的版块,以方便别人帮你解决问题。

帖子内容要齐全。比如说明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你这个是用西门子300吗?

网友B:
  你的是什么 PLC 呀, SIMENS 的 S7 软件中就有绝对地址和符号地址 优先选择的功能,这样随便哪个查找都行

网友C:
用交叉引用表就能找到你的地址都用在哪里!

网友D:
楼主似乎没说清楚是哪里的符号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要注意:发帖应该发到相应的版块,以方便别人帮你解决...

 是的,在simatic manager的站中,任选符号表中的一个 量 ,找到该 量 在原程序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 PLC 呀, SIMENS 的 S7 ...

 是的,在simatic manager的站中,任选符号表中的一个 量 ,找到该 量 在原程序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似乎没说清楚是哪里的符号表?

 是的,在simatic manager的站中,任选符号表中的一个 量 ,找到该 量 在原程序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交叉引用表就能找到你的地址都用在哪里!

 是的,在simatic manager的站中,任选符号表中的一个 量 ,找到该 量 在原程序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