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CN本体模拟量的地址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3-07-22):
224XPCN本体模拟量的地址是如何定义的?M,I,V,M,A+,B+;M和I对应AIW0,M和V对应AIW2,M和A+(B+)对应AQW0吗?模拟量输出只能是电压吗?谢谢!

网友A:
M A+B+是模拟量输入,MIV是输出,输入地址是AIW0 AIW2,输出地址是AQW0,注意别的输出模块地址从AQW4开始。MI是电流型负载,MV是电压型负载,电流和电压都可以接的。

楼主:
谢谢邢工的回复!请问我要判断这个模拟量的好坏,可否把M,U的输出,接到M,U上,再进行监控AQW0和AIW0是否正常?

楼主:
应该是M,U的输出,接到M,A+上。试了一下,给AQW0送32000,但AIW0传给VW2显示却是32752?为何有752的误差呢?

楼主:
截图如下 请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的误差估计是采集的电压不准吧,有点误差正常

网友B(2018-08-09):
耐特的PLC本体模拟量地址CPU224XP是输入为AIW0  AIW2 这样的偶数的跳跃的编址,模拟量输出为AQW0地址,但是它还占用了AQW2的地址;M到V是对应AQW0的电压信号,M到V是对应AQW0的电流信号;M到A+是对应AIW0 M到B+是对应AI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