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DNB I/O绿灯闪烁

楼主(2013-07-22):
1756-DNB I/O绿灯闪烁

在网上找说是扫描器处于空闲状态,没有运行,输出
点不受控制,输入点处于有效状态

请问怎么解决?问题出在哪里?和DNB模块的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A:
应该是总线处于停止刷新状态

网友B:
DB组态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C:
闪烁代表有I/O点未响应!

网友D(2013-09-07):
DNB卡里面的配置没有配置好,RSNetWorx把DNB卡配置好就OK了

网友E(2014-07-09):
在程序中有一个对应DNB的运行位,对该位置1就可以了

网友F:
I/O没送电,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