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3-07-22):
   项目为检查0度左右环境的温湿度,用的是盛思锐SHT20温湿度传感器,但是0度的话IC上一会儿结霜了一会儿有水珠,有水珠的话就无法测试湿度,求助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
SHT20是自带加热控制的吧,你可以启动它来解决!

网友A:
看来楼主使用的是成品温控系统,建议和厂家沟通协商解决。

网友B:
经验判定湿度高了

网友C:
加一个小风扇对着温湿度传感头吹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小风扇对着温湿度传感头吹就行了

那不是湿度更不准确?

还是选个合适的产品比较靠谱点。有无凝露的产品的

网友E:
俄们都不用那结霜的2货鸟~~~~~~~~~~~~~~~~~~

网友F:
温湿度传感器,一般都配有加热器来工作的,检测到湿度低就启动加热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温湿度传感器,一般都配有加热器来工作的,检测到湿度低就...

没听过....................

网友H(2015-11-19):
 建议使用AM2322温湿度传感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