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几种型号互锁

楼主(2013-07-22):
人机界面有这样三种型号选择 如果用台达自带宏互锁 在选择时候非常迟钝 按了半天才反应 因为需要读取宏

如果在PLC中用程序实现这三个选型按钮互锁 程序应该怎么写?

选择其中一种型号出现的画面如下

网友A:
人机介面里有这种功能的按钮,称为“切换开关”,有些只是叫法不一样,图是步科软件里的!PROFACE里称为“置位”,“复位”; FUJI里称为“set”和“rset”! 开和关这两个没什么区别!台达的没用过!

网友A:
还有这种用法!没用宏做过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