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下一个按钮5S后跳到另外一个窗口的语句怎么编写的呢

楼主(2013-07-22):
求助,按下一个按钮5S后跳到另外一个窗口的语句怎么编写的呢

网友A:
是在触摸屏上实现还是组态上?触摸屏的话直接可以将屏连接电脑设置的。组态里面不用脚本也可以的实行的吧,直接按钮那边设置。

楼主:
自己就是在软件里模拟的,不知道脚本怎么编,有人说用策略工具里的定时器,我想学习下具体怎么做

网友B:
在运行策略里,新建事件策略,在事件策略属性里设置延时时间,然后在脚本程序里填写打开其他窗口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