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不吸合

楼主(2013-07-22):
大家好:

        遇到一问题,控制气缸上升下降的电磁阀,

在气缸上面没有任何物体时:电磁阀正常动作,气缸正常动作;

当气缸上面有物体时:电磁阀控制气缸上升正常;当要使气缸下降时,控制电磁阀不吸合(没有动作)。

不知是什么原因,向高手请教,多谢!!

网友A:
你把检测物体的传感器拆了就行了!

这个属于人家程序设定,你不会查看程序吗

网友B:
通过程序或是控制流程检查电磁阀不动作的原因。

楼主:
回复内容:程序没有问题,我直接按电磁阀上的按钮,电磁阀没有动作

引用 网友A:
你把检测物体的传感器拆了就行了!这个属于人家程序设定,...

楼主:
回复内容:程序检查了没有问题,设备一直运转正常,最近出现的问题。直接按电磁阀上的控制按钮,电磁阀也没有动作。但气缸上没有物体时,按下按钮,电磁阀动作。

引用 网友B:
通过程序或是控制流程检查电磁阀不动作的原因。

网友C:
上升到位信号没有返回信号,所以连锁,然后下降电磁阀线圈无法得电。

网友D:
一个就像楼上说的检查下气缸上有没有磁性开关,可能气缸没到位,调整下。

还有你检查下你气路上有没有调压开关,可能有人动过或者由于时间久松动后自锁紧了,这个情况我这里碰到过的。(我这里是由于为调压开关松动后自己锁紧导致气缸不能归位)。

网友E:
先用表检查电路里阀门开启的中间条件,看哪个没满足!下限的磁感应器有没有信号,如果有就不会让下降了!碰到过电工师傅把控制气缸的磁感应器接错位置的,把A的下限接到B的下限,上限都对,动作起来就是不爽!

网友F:
汽缸控制-一般有上下限位的。一般跟重量检测还没啥关系,所以觉得你应该检查气路和限位。

网友G:
检查一下上升到位的磁簧开关,可能是有重物压在上面气缸上面,气缸位置有点偏下,磁簧开关感应不到上升到位,磁簧开关不能闭合,就不会把下降的控制回路接通,所以造成气缸不能下降,处理方法,把磁簧开关往下降一点就会好了!

网友H:
   在气缸上面没有任何物体时:电磁阀正常动作,气缸正常动作, 而当有重物时不能输出没有下降, 从这个条件分析你的电磁阀工作是正常, 只是你的设备程序中可能有条件限制有重物时气缸的下降动作,建议检查设备中的程序条件 1

网友I:
机械有卡阻吧,既然空行程都正常,有重物时怎么会不下降,再有就是电磁阀换向不可靠

网友J:
不吸合是不通电还是通电了不动作,

如果是后者,先检查线圈通电后,铁芯是否有吸力,再者检查气压,

气动电磁阀 ,气压是很重要的,没有压力是打不开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吸合是不通电还是通电了不动作,如果是后者,先检查线圈...

楼主:
回复内容:通电之后不动作,正在检查线圈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吸合是不通电还是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