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CPU各有多少定时器可用?

楼主(2013-07-22):
西门子300的CPU各有多少定时器可用?

网友A:
具体的数量要看什么型号的PLC,楼主看一下手册;

网友B:
 300 系列中每个型号的 T 定时器都有一点区别, 一般的都有 255 个啦,具体要看同型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 系列中每个型号的 T 定时器都有一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