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3-07-22):
这是个iFound_α系列伺服驱动,这些一排线都是从jp2口接出来的,手册资料能找的我都尽量找了,还有人说的找厂家帮助,可是它已经不在了,电话打给他们的工程师说是公司N年前没了,不能提供技术帮助了。主要想找出哪几根线是接plc脉冲输出口UY0、Y1的(线太多了伤不起),现在只想简单的驱动这个电机,能动就行,求了解的大虾指教指点下,谢过!

网友A:
再教你个秘诀,拆开看PCB板上的标号,一般PCB标准都有标注的。这样也许对你有帮助。你可以试试。请不要野蛮拆解。

网友A:
另外,一般伺服驱动器随机都贴有接线图。如果没有了的话,也可以参照其他的伺服接线,如果它符合标准的话,接线的颜色和顺序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般伺服驱动器随机都贴有接线图。如果没有了的话,...

谢谢!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