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与西门子200PLCmodbus通讯

楼主(2013-07-22):
我想通过modbus RTU方式,连接海泰克屏和西门子200PLC,如何在触摸屏中

读取西门子200PLC中的V变量的某一位状态?(在触摸屏变量选择位操作怎么设置?)

例如:在屏上用一个指示灯显示V2000.0的状态,该怎样设置,怎样连接?谢谢!

网友A:
那要慢慢对应地址了

网友B:
S7200 中需要使用MODBUS  slave库,可以先下载看看怎么使用

网友C:
你要讲触摸屏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网友D:
看你PLC地址是多少,例如设为2,则将还泰克上的指示灯地址设为2/V200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