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到2套伺服系统,求推荐

楼主(2013-07-22):
需要用到0.4kw 和 0.8kw 的伺服驱动 和配套伺服电机

要求如下:

伺服驱动

输入230V 50hz  单相

扭矩,转速,或脉冲方向,或网络控制的选择;

支持先进的数字控制技术,包括自适应调节;

400Hz的环频率响应速度;

5000:1的速度控制范围;

过载保护

伺服电机:

最大RMS 扭矩 338oz in;

最大转速 :5000rpm;

防护等级 IP65 IP67;

13位增量式编码器;

能跟驱动配套;

楼主:
自己顶。

求各位老师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台达的,安川的,松下的 或者三菱的 哪些能满足条件啊。。。。有没有老师可以推荐下

网友A:
www.surlun.com,珠海希雷,能满足您的要求,请问怎么联系您。

网友B:
AB 可以!三菱的也行!

网友C:
额定扭矩338oz..in≈2.4Nm,最高5000转,这个可选择的范围很大。

常规的指标:400W(1.3Nm/3000rpm)、750W(2.4Nm/3000rpm);

国产的伺服现在做得越来越好,性价比及服务均不错;

进口产品推荐安川及松下。

用哪家的取决于您的要求,初次使用不熟悉伺服建议选国产。

网友D:
台达的吧  找我

网友E:
安川sgmjv-08a 这个型号刚好满足

网友F:
松下MHMD082G1U可以满足,可以找我

网友G:
意大利的伺服电机可以满足你要求,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H:
深圳欧诺克伺服,能完全满足您的要求,性能好,产品稳定,性价比高,公司网站:www.sz-onk.com,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