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2

楼主(2013-07-22):
请问伺服驱动器的CN1中,接地端45 47 49 手册上都说是接负极,是三者短接在一起接负极?还是有各个对应的公共端?驱动器内部不是导通的!还有CN2中的14 16是任接一个还是两者都接

网友A:
我觉得你在没有答案之前都应该全部接上。第一次接上了之后,在试机的过程把外接的端子拆开,下次就知道了。

因为我这样做过。富士伺服。

网友B(2013-08-22):
接地端45 47 49 手册上都说是接负极,是三者短接在一起接负极?还是有各个对应的公共端?

这三个点在内部是导通的,都是24V电源的负。

还有CN2中的14 16是任接一个还是两者都接

任意接一个就行,之所以电源正负各给连个接脚,是为了长距离时用的。一旦长距离导致压降较大,可以并联供电,保证编码器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