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查看自己回贴的方法

楼主(2013-07-22):
大家想必为找不到自己回过的帖子比较郁闷吧?

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回贴的时候,把主题的地址复制到 自己回复的内容的最上面

这样大家前往这个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member/reply

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回复明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自己回复过的 帖子的地址了。。。

阿门。

网友A:
这个方法太复杂了,有更简单的没有?

网友B:
你直接看你的发件箱里
比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C:
话说不能查看自己回复,或者是别人对回复的引用等,真的很别扭。

网友D:
别扭的是连收藏都没有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别扭的是连收藏都没有了  !

网友F:
这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G:
这个方法真的可以看到,那说明只要在后台把回复的链接指向这个地址即可,姜军赶紧改改吧。

网友H:
楼主用心了!看来印了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主要愿找,总还有办法的。

网友I:
楼主真是强大,在这个地址里面可以看到自己的回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话说不能查看自己回复,或者是别人对回复的引用等,真的很别扭。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真的可以看到,那说明只要在后台把回复的链接指向...

网友L:
楼上这位美女,你长得好像我下一任女友啊。好巧啊。

网友M:
是的,我回过的帖子,如果不收藏,我一般都是找不到的。

我真笨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别扭的是连收藏都没有了  !

一个查看自己回贴的方法

网友O:
别扭的是连收藏都没有了

网友D:
刚才试了下,倒是能看到自己的回复,但查看时都显示帖子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试了下,倒是能看到自己的回复,但查看时都显示帖子不存在。

 所以你要把你回的 主题贴的地址 放到你的回复里去,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楼上这位美女,你长得好像我下一任女友啊。好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