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CB 级产品和 PC 级产品有何区别?

楼主(2013-07-22):
如题:双电源CB 级产品和 PC 级产品有何区别?

网友A:
PC级产品无短路保护功能
CB级产品有短路保护功能

PC级采用一体式转换结构,励磁驱动,简单可靠,动作时间快,一般100-200MS。触头为银合金,触头分离速度大,有专门设计的灭弧室。体积小,只有CB级的1/2.具有耐短时电流。
CB级是由两台断路器为基础,由控制器控制带有机械连锁的电动传动机构来实现2路电源的自动转换。切换时间1-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