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台达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22):
各位高手麻烦看一下我这个程序什么问题,在线等!我的问题是没错误提示,程序也没反应!用的是modbus通信协议!(协议的内容是是M0的值变为on)但现在没有反应-------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怎么回事?没人理?

网友A(2013-10-18):
这个问题你要去labview论坛寻找答案,大部分的PLC都是Modbas协议,你只要搞清楚上位机的通讯部分程序哪里有错就好了。

网友B:
首先,最外面你没有循环程序。在事件结构外面套个循环结构,再给超时那里赋个值。

然后你确定你用的地址对吗,最好先用调试软件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