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愈式低压并联电容器的问题

楼主(2013-07-22):
才用了两年自愈式低压并联电容器有漏液现象,但是工作电流是正常的,这样的电容需要更换吗?

网友A:
都漏了还不换,温度在高点估计要爆了吧,别太省了啊。

网友B:
是该换了,再用就危险了!

网友C:
鼓肚漏油了,该换掉。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的帮助,明天先换组电容用着,然后再去买新的更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