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给定频率,电机转速太低,在0.5HZ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2):
PV2000变频器里面设定的运行参数基本没改,给定频率是40赫兹,但是运行是主机频率只在0.5赫兹,40多转,电流变化也很大,在50—240多,为什么啊?急需解决,请各位大神多多帮忙

网友A:
用手动调试下看看,给定用面板或者加一外接电位器,如能正常可判断是设置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负载太重所致,把加速时间调长试试,实在不行换大一挡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负载太重所致,把加速时间调长试试,实在不行换大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动调试下看看,给定用面板或者加一外接电位器,如能正...

网友C:
也许是参数设置问题,楼主仔细检查下

网友D:
主要检查一下频率上限,和是不是给定频率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E:
这个我判断跟负载没关系,检测参数设置和外围接线。

网友F(2013-09-25):
你给的40实际上就是转速吧?不是频率。是40转,不是40hz...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负载太重所致,把加速时间调长试试,实在不行换大一...

网友:
新机器还是旧机器 恢复出厂试下

网友H:
关键是你的控制方式和对应的参数设置是否得当,给定通道是否正确,是否有干扰存在,如果想排除是否是负载的原因可以将电机脱开,

网友(2014-01-02):
检查一下负载是否变大了,

负载有问了。

网友I(2014-10-31):
楼主可以仔细的观察看看!http://www.jzyws.com

网友J:
检查一下负载是否变大了,

网友K(2016-06-19):
楼主最后什么原因呀。。。。。

网友L(2020-05-31):
一般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有基频和倍频设定,两者叠加是实际输出频率,但是国内很多厂家在算法上有差异,你需要两者同时调整才是合理的设定,单一调整参数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M:
负载重,或者加速时间太久了吧

网友N(2022-06-29):
检测电流大,限流降频了,控制方式、加速时间设置不合理

网友O:
1、脱开负载,只运行电机,变频器设置成控制面板给调速信号;2、检查变频器最高和最低限速设定值;3、根据负载特性设置加速曲线和加速时间;4、检查变频器电机的参数设置是否和电机相对应,比如极数、转速这些。做到以上措施后基本上可以排除掉变频器和电机的故障。

网友P(2023-02-17):
不错的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Q(2023-04-27):
设个下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