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a40dr-a

楼主(2013-07-22):
一台欧姆龙cp1h-xa40dr-a电源指示灯和运行灯亮,还有故障指示灯闪亮,并显示[00 8a],不能正常工作,请行家高手解释其原因

网友A:
首先这是个非致命性错误,需要找个CP的操作手册,手上的CS操作手册上只有008B的故障,表示中断任务错误!009A表示基本 IO错误!可以连线查一下内存A100到A199里的值,这些是程序执行时出错故障存储地址!如果是PLC出错,CS系列存在A400当中!找本相应手册看看!或者打4008204535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个非致命性错误,需要找个CP的操作手册,手上的...

 谢谢你,我再查查